sw simulation 的理论验证及参数反馈学习

楼主(2017-01-12):
用材料力学的知识来使用这个应力分析工具,省去计算的劳累,掌握它的逻辑规则,通过EXCEL的表格进行公式计算,再在软件里看得到的值与理论值是否对的上,是怎么对上的来理解这个工具,通过熟悉的来缝接未知的

网友A:
边界条件加载不对,必然结果不对,但结果不对,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吗。所以你的验证思路是错的
而且所谓的验证说法很搞笑的,simulation的前身comos1982年就诞生了,一个三十多年的软件,市场就能验证了。

网友B:
别想太多,软件和材料力学都是设计时的参考,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C:
分析软件本身也是利用公式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条件加载不对,必然结果不对,但结果不对,一定是软件的问题吗。所以你的验证思路是错的
而且所谓的验 ...

我说的是对软件的学习方法,通过掌握的理论来指引操作而获得可控的结果,自己理解范围内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想太多,软件和材料力学都是设计时的参考,认真你就输了

啥意思,啥叫认真就输了?糊里糊涂地干程学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软件本身也是利用公式的计算。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啥叫认真就输了?糊里糊涂地干程学没劲

数学计算就是合理的简化建模和经验分析,“合理”和“经验”原本就是弹性的词……
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干,而是说别太较真。

网友(2017-06-07):
相互印证比较吧

网友:
觉得有限元的掌握不止单单是软件的使用,主要还是对各场合的参数定义

网友:
这个软件的结果只能是方向参考,还是用ANSY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