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调用不了数据库

楼主(2017-01-12):
用PCCAD设计的时候,调用系列化零件库调用不了,需要导入数据库,用如图,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选好标准件后,点绘制零件出不来吗?

网友B:
不行就重装下试试,简单粗暴。

网友C:
我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的AUTOCAD2010软件和同样的PCCAD2010软件,在家里笔记本装,无法绘制系统化数据库的零件。在公司里台式电脑装就可以绘制零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楼主是否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好标准件后,点绘制零件出不来吗?

绘制不出来,说是需要导入数据库,重新安装好几次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重装下试试,简单粗暴。

安装N次,无用,好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的AUTOCAD2010软件和同样的PCCAD2010软件,在家里笔记本装,无法绘制系统化数据 ...

是这样的情况,同样的安装板哦,同是win7 64位系统,别的电脑可以用,我的不行,还无奈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7-02-15):
我也用PCCAD2010感觉还挺好用的,这软件非常方便,但是帮不上撸主

网友(2017-05-24):
是不是解压的时候有问题?之前装别的软件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29):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