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负载,相同的运动状况,不同的驱动结构,电机的扭矩大小比较

楼主(2017-01-12):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在相同的负载,在相同的工作条件下(以相同的加速度相同的时间达到所需速度后,匀速运行相同的时间,然后以相同的减速度减速到0),前者是以电机+丝杆+线轨驱动(丝杆带动负载),后者是以电机+皮带+线轨驱动(皮带带动负载),请问两者所用电机的扭矩孰大孰小?谢谢!

网友A:
既然所需要的有用功都一样,那就要看丝杆和皮带的传动效率了吧。谁的传动效率高,它的电机扭矩就小。

网友B:
丝杆是啥子,斜面呀!省力呀!

网友:
这看阻力大小~

网友:
楼主是否要求有定位精度,要求的加速度和匀速速度是多少,运动频率等等
采用这两种传动方式,后面的电机怎么选,还是看要求

网友:
按楼主的什么都一样那扭矩也应该是一样的,
关键是没法一样,首先带传动和丝杠传动的效率就不一样。

网友C:
丝杆和皮带。。。这两个之间的区别问什么也不应该问扭矩的吧。

楼主不如先说工况,比如需要的速度、需要的精度、需要的负载,还有啥。。。

怎么看,都像刚大学毕业的老师给学生留的作业,老师希望只有对与错的答案,可这个题,永远都没有对与错的答案。

为什么?条件不具体。

网友:
前者需要大

网友(点评):
电机前者小,但消耗的总功率前者大得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是啥子,斜面呀!省力呀!

抱歉,“丝杆”指的是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难道不是一个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所需要的有用功都一样,那就要看丝杆和皮带的传动效率了吧。谁的传动效率高,它的电机扭矩就小。

请问一下,丝杠与皮带,哪个传动效率高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直接查啊,还要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和皮带。。。这两个之间的区别问什么也不应该问扭矩的吧。

楼主不如先说工况,比如需要的速度、需要 ...

前辈,我所描述的是工况相等的情况下,精度,负载,速度,加速度,时间,位移,均是相等的情况下,传动效率也假设相等的情况下,驱动是由电机驱动,这是一个简单的选电机的问题(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这,的确不是很复杂的问题。可你就是不说那个所谓“相同的工况”是啥样的。到底是每秒移动10m还是每秒移动10mm?

网友:
你问的有点模糊。根据你的意思回答:肯定不一样。

网友: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这样看丝杆的转速应该是高的,所以转矩需要的小

网友(点评):
还是算算靠谱,机构加点配重的,省力机构,什么都变了

网友(点评):
大方向肯定没错的!看传动比就知道(差好远的)

网友:
工况,效率,减速比都一样,如果再忽略传动机构的惯性可以说一样大。

网友:
首先,根据楼主所给的条件,驱动相同的负载,那么所用到的电机功率是一样的,丝杠的电机转速快,皮带的电机转速慢,那么扭矩很明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丝杠与皮带,哪个传动效率高一些?

可以参考一下https://baike.1688.com/doc/view-d36459896.html

网友:
估计楼主彻底迷糊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除了传动效率,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  无用功
滚珠丝杠传动,运动部件还有滑块、螺母,都是钢制的,质量大,相同的加速度,所需要的力就大
同步带传动(平皮带没精度啊,楼主肯定是说的同步带),运动部件有同步带带轮,同步带,同步带夹紧附件,滑块,相比来说,我觉得这个质量略小些,但是同步带是挠性件,响应慢,使用一段时间后精度会降低,传动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
配置的水平差的太多,皮带的水平太低

网友:
关于马达的扭矩,在马达同样转一圈的情况下,两者区别就出来了,丝杆取决于螺距,同步带取决于带轮直径。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丝杆”指的是滚珠丝杠

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
明显丝杆所用力矩小。丝杆一般来说相当于减速箱起到减低电机转速的作用。(除非丝杆的导程比带轮直径还小。。。。。做功功率一样的情况,电机转速越快,扭矩越小)

网友(2017-05-26):
相对来说皮带的效率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