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后外圆会起波浪一样的纹路

楼主(2017-01-12):
车外圆的是后外圆会起波浪一样的纹路,与尾座没有关系,主轴也没问题,塞铁也没问题。有知道的帮下忙

网友A:
是不是横向进刀慢,转速慢?

网友:
振刀的吧

网友:
机床照片上一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横向进刀慢,转速慢?

转速1400,走刀25丝

网友(点评):
走刀改到0.1-0.15,沟槽会小,车之前,外圆找正下。另外要是防震,应该增大夹持面积。

网友B:
明显的振刀纹,刀具或者刀片夹紧一点或者工件没装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的振刀纹,刀具或者刀片夹紧一点或者工件没装夹好

以前一直都是这样车的

网友(点评):
换个爪子试试,或者你这批零件毛坯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床照看看

嗯,明天就去拍,今天搞忘了,他们好像准备换丝杆

网友D:
看工件纹路,应该是硬件方面(建议检查下主轴轴承、丝杠、硬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工件纹路,应该是硬件方面(建议检查下主轴轴承、丝杠、硬轨等)!

机床差不多八年了,车长工件的时候离主轴越近越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差不多八年了,车长工件的时候离主轴越近越厉害

你看看床头附近的硬轨磨损是不是较严重啊!

网友:
震刀了嘛,检查一下机床的刚性如何,刀尖是否磨损了,刀具是否在刀心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差不多八年了,车长工件的时候离主轴越近越厉害

其实这是普车的正常现象,齿条与溜板箱的齿轴间隙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