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方案求助

楼主(2017-01-12):
如图,动作:将3物体(15公斤),从A点搬运至B点,距离400-500mm

1.平衡器;3.物体;2.气缸/夹爪;

现在求助各位大侠:2的结构?(方便操作,A点搬的时候夹住,拉至B点手动轻松放下即可),在线等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做什么
手控阀一按,A点夹紧,B点松开,人工移过去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要做什么
手控阀一按,A点夹紧,B点松开,人工移过去就可以吧

单手搬运不方便,距离虽然短,也不是很重(15公斤),可是人工每天搬运好几百个,很累的,客户要求加的

网友(点评):
加水平和竖直方向的传动不就可以了。如果2以上不让动,那就复杂点,用拉线。楼主还是把具体要求说清楚点。

网友(点评):
小磁力吊可否?

网友:
水平移动一个气缸,如果AB之间有其他东西或者是二者有高度差,那就再加一个气缸就好了

网友B:
A点和B点之间是有地雷啊还是有电网啊?

搬运的是木头啊还是铁疙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和B点之间是有地雷啊还是有电网啊?

搬运的是木头啊还是铁疙瘩啊?

电池,单手从A工位搬运到B进行组装,每天有大好几百个,人工搬运太累

网友:
抓娃娃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单手从A工位搬运到B进行组装,每天有大好几百个,人工搬运太累

抓取物为电池,工人一天搬运几百个的确会很累。但现有的设计方案用夹取式可以满足最终要求吗?夹得太紧会不会把外壳夹得变形或者有痕迹?夹得太松速度快了是否会有抛料危险?
试试看我的方案,真空抓取:

网友:
看侧面好像很平整啊,做真空吸盘吸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取物为电池,工人一天搬运几百个的确会很累。但现有的设计方案用夹取式可以满足最终要求吗?夹得太紧会 ...

真空吸,不合适,只是用来简便助力的,人工位本来就有人在组装,空间上也不允许加吸的动作。

网友(点评):
这是半自动生产线,人工辅助搬运的话悬臂吊就足够了。想改全自动的话就用真空吸。

网友:
戴尔麦克 我应该能帮助你、QQ 4-6-11-9-2-368

网友:
加个顶升平输机就ok

网友:
气缸手指做抓取动作。无杆气缸做运送动作。。。

网友:
电磁抓手

网友:
担心变形的话,可以做治具,然后夹治具的吧,动作不就更不用担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单手从A工位搬运到B进行组装,每天有大好几百个,人工搬运太累

找到合适的了吗?我代理的戴尔麦克可以满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