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的轴向密封问题如图

楼主(2017-01-12):
关于轴的轴向密封问题如图

网友A:
骨架油封没问题,楼主要注意唇口的方向,而且骨架油封在旋转过程中会损伤唇口接触的表面,建议轴外加套,磨损了换套即可。

PS:使用温度是指环境温度么?内外温差情况如何?外部湿度如何?

网友(点评):
大侠PS的甚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架油封没问题,楼主要注意唇口的方向,而且骨架油封在旋转过程中会损伤唇口接触的表面,建议轴外加套,磨 ...

怎么在轴外夹套   能不能画一个见图示意一下

网友(点评):
最普通的双向轴封也可以。

网友:
楼主,你好:
      看到你这张图真的眼睛疼啊:结构怪怪的,图纸糟糟的。瞎说几句,请批评:
      1、轴承的布置:怎么会用单个的呢?而且有一个零件与轴承内、外圈均有配合?
      2、紧固件的规格看不懂的,轴的定位方式也看不懂的。
      3、当图纸中出现贯穿的粗实线,就要好好想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在轴外夹套   能不能画一个见图示意一下

网友:
这个图看起来让人头通,搞机械设计的,永远要记住,图纸是设计给别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