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应商:这个管子可以弯出来吗

楼主(2017-01-12):
这个管子可以弯出来吗?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弯但是不建议这样,弯管半径不一样,需要双层轮模,两个弯管半径差距太大,和机器会有干涉,用弯管工艺的话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B:
可以做,但真心不建议这样。可以上手动弯管折最后一个弯……

网友C:
应该可以弯。如附图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但真心不建议这样。可以上手动弯管折最后一个弯……

大神我想咨询一下,直径20的圆管厚度0.8,弯九十度直角,最小弧度能有多大?弧度那儿要是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想咨询一下,直径20的圆管厚度0.8,弯九十度直角,最小弧度能有多大?弧度那儿要是圆的。

铜管我这一般都做2倍直径的折弯,极特殊的时候做1.5倍的,这个也看材质和工艺、设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铜管我这一般都做2倍直径的折弯,极特殊的时候做1.5倍的,这个也看材质和工艺、设备了

不锈钢的能不能做到1.5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能不能做到1.5倍的?

这个不敢妄下结论,毕竟我只接触过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敢妄下结论,毕竟我只接触过铜管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找数控弯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弯但是不建议这样,弯管半径不一样,需要双层轮模,两个弯管半径差距太大,和机器会有干涉,用弯管工艺 ...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剑指偏锋--2016上海宝马展拾贝3 点动设计
http://www.cmiw.cn/thread-474834-1-1.html

网友:
先弯两端,中间可以用冲床压弯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
可以做。常熟这边有做的,我之前做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弯。如附图和你的差不多。

你好!!贵司的管子是不锈钢管么?    什么规格

网友:
可以热弯

网友:
高频弯管也可以,不过成本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