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糙度“轮廓支承长度率”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做的外贸加工的,第一次碰到粗糙度这样的要求。没看懂。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下。
零件是轴类,外圆台阶型,有一段外圆直径65(0/-0.019),长度72,粗糙度Ra1.6,然后有个要求是Rmr70%
附件是找的国标资料。
里面提到Rmr(c),就是说Rmr的数值与c是有联系的。然后客户图纸上是没有c,这个暂时不知道怎么理解?
然后如果可以理解了。那检测的设备是什么?还是我们平时的粗糙度仪吗?应该怎么检测?输出的检测数据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以前我也发过这样的贴子,最后上网找资料终于明白了。一般有这样要求的工件都要抛光才能达到光洁度要求。粗糙度仪可以检的,具体的型号要问下供货商。(简易的那种粗糙度仪是不成的)

网友(点评):
粗糙度1.6也要抛光吗?

网友(点评):
你要达到一定数值Rmr,必须做到光洁度很高,你图纸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点评):
要做到70%的话,必须光洁度很好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是Ra1.6。

网友(点评):
那你试试光洁度做到Ra1.6,能达到Rmr值多少。

网友:
C就是从最高点下降的距离,这个很重要。参数选好了输出的数据就是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发过这样的贴子,最后上网找资料终于明白了。一般有这样要求的工件都要抛光才能达到光洁度要求。粗 ...

那还有一个没明白:客户图纸标注是Rmr70%,C值是个怎么选择?
另外,我查了下,好像轮廓度仪也可以检测。

网友B(2018-01-16):
Ra1.6绝对达不到70%的支撑率,我这边做到Rz1.92才38%的支撑率,Rz1.14可以达到72%,Rz0.9可以达到95%,注意是Rz啊。

网友(点评):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疑义啊?这么高的粗糙度才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1.6绝对达不到70%的支撑率,我这边做到Rz1.92才38%的支撑率,Rz1.14可以达到72%,Rz0.9可以达到95%,注意 ...

不知道了,给客户试样的,送检结果就是如此。

网友:
C值应该是产品图纸上给出的条件,也就是说C1时要求Rmc是多少?C2又是要求多少,C是水平截距,楼主上传图纸看看呢?

网友:
学习到了,楼主很专业,谢谢。

网友(2018-08-11):
我最近也有几个零件有这种要求

网友:
受教了,看各位评论,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