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装配体时提示Unknown error opening

楼主(2017-01-13):
求助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1、所需要使用的文件丢失或者改变了存储位置;
  2、零件模板发生了损坏,导致零件建立在空模板上,无法建立数据模型。
  建议单独打开该零件模型查看,如果能打开,请再次尝试,或重建装配模型,再次调入。如果无法打开,说明模板出线问题。打开安装程序重新修复零件图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需要使用的文件丢失或者改变了存储位置;
  2、零件模板发生了损坏,导致零件建立在空模板上,无法 ...

谢谢,重新用安装包修复了一下。

网友:
既然是未知的错误,那就没办法了。就是把官方找过来,人家也是两手一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