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食品用的压缩机

楼主(2017-01-13):
哪位大神给提供下食品用的空气压缩机,型号、价格,谢谢

网友A:
压缩机只要符合环保就可以,就是管道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只要符合环保就可以,就是管道有要求

一般选用什么管道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选用什么管道呢?

请问软管没有合适的吗?

网友(2017-02-24):
你需要的排气量,跟压力要求都没给出来,谁知道你有什么要求呢?食品用,处理好都可以食品用吧。
空压机基本就分螺杆机跟活塞机。空气无油无水都可以做到。
至于食品级,管路用304管就好啦。前端过滤器要求怎么样?未端过滤器要求怎么样?是无菌还是非无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