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实体上边生成中心孔可以吗

楼主(2017-01-13):
各位大侠, 如果要在SOLIDWORKS 实体上边生成 中心孔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种插件,旋转切除的不算。谢谢!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

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用的。像是标准件一样。。 CAD 是有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生成实体时候把中心做好不行么?要么通孔,螺纹孔。楼主说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中心孔 大哥。螺纹底孔那是中心孔?

网友:
不就是孔特征参数按你需要的中心孔参数选择就OK 了吗

网友(点评):
恩 是啊, 但是我看SOLIDWORK 里的特征孔没有, 当然我软件用的不好。

网友:
随便画一个基体,然后建立中心孔,选择中心孔特征,另存为.sldlfp文件(库特征),下次画中心孔直接拖拽到零件上就ok了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去搞一下,看看 能不能行。

网友:
找到草图中心点,画圆,切割、不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讲道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
表示很糊涂。

网友(点评):
对你的糊涂, 我表示无奈。 用草图然后旋转的费时间,我想问有没那种模块化的,直接能用的。你平时画装配的时候,螺栓你是自己旋转拉伸的?还是直接从工具库或者插件里调用啊?

网友(点评):
早说清楚,不是很好吗。把零件做成库,就行

网友:
在本地帮助里搜索“库特征”,把相关的知识看明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