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比选择探讨(原创),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2017-01-13):
网上关于伺服电机惯量比的内容很多,也很乱,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很多人看啦之后都是一头雾水,当然也包括本人在内。于是便于大家讨论,我把我 的所有理解以函数图的形式画啦出来,欢迎大家来探讨。
c代表价格b代表稳定性a代表响应快慢,JL为定值,函数图清晰表明啦牺牲稳定性换取价格优势是现实工程中的优选方案,所以电机惯量比通常在1-5之间。

网友:
大侠有心,敬佩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伺服电机驱动同一系统电机的选择的原则
A线——随电机的增大,其响应由差变好,再增大其响应由好变坏。和转动转动惯量有关存在一个最佳点问题。
B线——随电机的增大,其稳定性能越好。也和转动惯量有关越大抗干扰能力越强。
C线——随电机的增大,价钱自然就高。
取舍自己视事定夺。

网友:
佩服有归纳总结精神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伺服电机驱动同一系统电机的选择的原则A线——随电机的增大,其响应由差变好,再增大其响 ...

稳定性曲线存疑,有的各种说法都有

网友(点评):
那还存疑个啥子,在同一系统电机选择较大的话系统稳定性自然好。小个和一个大块头跑起来大块头就不易改变状态。

网友(点评):
有的资料却说负载惯量大可以抑制速度波动

楼主:
题设JL为定值改为JL与JM之和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伺服电机驱动同一系统电机的选择的原则A线——随电机的增大,其响应由差变好,再增大其响 ...

有的资料却说负载惯量大可以抑制速度波动,有的资料说电机惯量大系统运行稳定,我采纳啦后者;
或者两种说法都对,合理的解释是惯量比在某一个定值时系统波动最小,远离该值时波动都会增大,那么b曲线应该改为抛物线更合适,这有点类似激振频率与固有频率的关系(类似一词不太恰当,实际两种现象却有关联,貌似有专家还写过论文)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一句好两种说法,其实是一个。

网友(点评):
这只是我的揣测并无实证

网友(点评):
你采纳增大电机惯性的方式的代价是支出增大。

网友:
响应的快慢应该和负载有关吧!一般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是定制,负载的转动惯量如果和电机轴转动惯量的比值≤5,对于电机的瞬时启动响应应该没问题的,当大于5理论上可以认为在启动时超负荷,会有延迟!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系统工作时的,我指的是设计时的电机惯量选择

网友B:
感谢分享。我仍然有些疑问,不知横轴5.JL的点是否有依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我仍然有些疑问,不知横轴5.JL的点是否有依据?

感谢!

有资料这莫说的,也有说6-8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资料这莫说的,也有说6-8的

不不,我是在问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我是在问下限

1-0.8适合高响应

网友(点评):
大侠,不知可有这方面的资料?感谢

楼主:
我没留,你百度下应该不难找的

网友(2018-06-05):
JL是载重吗,各代表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