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机械

楼主(2017-01-13):
视频左下角,那个可以转动一定角度,又可以复位的是什么?新人小白,请勿喷

网友A:
没看到实物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用弹簧复位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实物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用弹簧复位的呢

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没有实物,所以只能麻烦看看视频。
至于您说的弹簧复位,但要有个力使他拉长,或者压缩,看结构貌似没有外力,
如果我没看清,麻烦您再细细说,谢谢

网友B:
是那个十字形的转轮压下去的,然后靠重力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十字形的转轮压下去的,然后靠重力复位

嗯 听你说的 又回去看了一下,应该是你说的那样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