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防止头发之类的毛丝进入轮子

楼主(2017-01-13):
我公司生产玻璃纤维,公司里面的小车轮子上缠绕的都是毛丝,清理起来很费功夫,怎么才能防止毛丝进入轮子内部?

网友:
缠丝是这种轮子的共性,增加个套之类的把各种丝挡在外边,或者旋转轴的端面间隙减小一点

网友:
在轮子前面增加一个毛刷板,顺便扫扫地

网友(点评):
这个我觉得是正解!密封,加毛刷

网友:
额..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的问题。我还想不到什么好办法。汽车不也是这样吗。假如有好办法可以去申请个专利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还用申请专利?

网友A:
很简单就能解决了,可惜小众的东西,只有自己做

网友B:
简单呀,每天集中在一个隔离区,用气焊火苗烤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就能解决了,可惜小众的东西,只有自己做

怎么解决,指点一下

网友:
这些丝线大部分是轮子带起来,然后缠绕上去的,感觉做个轮子挂板就可以减少很大一部分。比如,贴着轮子绕一圈铁丝,前后刮轮子。可以试验一下,再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想起来我们家的农用车的轮子上面也是这样 十分容易缠绕杂草

网友:
还有自行车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呀,每天集中在一个隔离区,用气焊火苗烤一下,即可。

玻璃纤维耐高温,火烧不坏

网友:
还得从轮子下手

网友:
或许可以换成球形脚轮

网友:
果然是 玻璃纤维,   难搞的很。

网友C:
我们做纺织厂用的设备,一直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纱线棉絮很容易绞轮子,我们轮子上都自己设计尼龙密封圈,会好一些。

网友:
做好6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纺织厂用的设备,一直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纱线棉絮很容易绞轮子,我们轮子上都自己设计尼龙密封 ...

能给个图吗?

网友(点评):
不会传图。。。。轮子要车密封槽,尼龙密封圈和那个沟槽配合起来,形成一个机械密封,还可以加斜坡引导纱线到不转动的地方。大致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