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珠丝杠花键轴轴端结构问题

楼主(2017-01-13):
小弟是刚刚接触这个,有一点问题想不通,由于滚珠丝杠花键轴都是空心的,如果轴端做成台阶那么轴的壁厚就很薄,能不能直接用类似联轴器的抱紧结构抱紧在螺纹上。还有就是供应商说这个只能做成全螺纹的,两头做不出光轴,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这个结构到底该怎么设计。

网友A:
重新选型吧,不能这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选型吧,不能这样连接

供应商说只能做成全螺纹的,如果只有这样那该怎么连接零件,有没有能做成两头光轴的厂家?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螺纹如果是细牙的, 那多半是上锁紧螺母的。 而光轴的直径要小于螺纹小径,再加上中空,估计没有尺寸了。 所以要重新选型。

网友B:
个人感觉可以抱着(定位方向力不大的情况下)。而且也可以加键槽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可以抱着(定位方向力不大的情况下)。而且也可以加键槽定位。

如果是抱着,牙顶会压溃  估计会抱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可以抱着(定位方向力不大的情况下)。而且也可以加键槽定位。

花键轴就是传递大扭矩才上的。 轴向不应该有力的存在。    薄壁件再加键就更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供应商说只能做成全螺纹的,如果只有这样那该怎么连接零件,有没有能做成两头光轴的厂家?麻烦推荐一下

厂家说他们卖出去的都是全螺纹的,轴端零件的安装通过在通孔上加工螺纹,有一端是可以这么做,但另一端需要保证安装零件与丝杠花键轴同轴,所以不能采用螺纹连接,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在丝杠花键轴只能是全螺纹的基础上,我们选的丝杠花键轴是16的,通孔直径是8),要在两头做成台阶,厂家说要订做,价格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