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部螺纹孔和螺纹孔的区别

楼主(2017-01-13):
着急啊 底部螺纹孔和螺纹孔的区别是啥呀 在加工上面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么 急求 在线等

网友A: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B:
图上的区别不是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区别不是很清楚吗

哥 你积分都这么多了额能说的详细一些么  在加工方式上面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

搞机械加工的应该能够遇到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机械加工的应该能够遇到过吧

我没搞过这个,我搞过简单的机加工。没往这方便搞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 你积分都这么多了额能说的详细一些么  在加工方式上面 有什么区别啊

内螺纹的常用加工工具是丝锥,丝锥的前端有个导向的部分(没有牙或是不完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留出这部分的位置,越多越好,厚度小的能用通孔就不要用盲孔。

网友D:
普通丝锥都是前端有锥角的,一般2-4个牙长,具体问刀具厂家。
为了保护丝锥,所以钻深比攻深要深以避让前端锥角,否则容易崩(刚性攻丝),或者攻丝深度不够(柔性攻丝),这是加工你图示的螺纹孔。
底部螺纹孔没有避让空间有限,只有定制特殊丝锥,且丝锥使用寿命会打折扣。
一般情况下,别没事儿闲的去搞底部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丝锥都是前端有锥角的,一般2-4个牙长,具体问刀具厂家。
为了保护丝锥,所以钻深比攻深要深以避让前 ...

恍然大悟了 谢谢

网友E:
要螺纹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螺纹到底。

有意思么

网友F:
具体看零件的使用要求,一般都是底孔深一些,好攻丝,相对于一般性零件,如图第二个。
有些零件需要考虑螺钉的拧紧强度需要螺纹足够的情况下而工件又是薄件或不可以打穿,就在底孔深度最大化的情况下尽量多攻螺纹。如图第一个。

网友G:
就是钻头打底孔留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钻头打底孔留的余量

区别是什么 这中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
国内主流选第二种,或者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底孔直接钻通。

底部螺纹孔没有为丝锥的导向部分留余量,普通丝锥无法保证孔底的2~3扣,需要用特质的丝锥,而且丝锥的寿命会明显缩短

网友H:
丝锥底孔深度不同,能选用通孔的优选通孔,不能选择通孔的优选锥角大的,减小加工难度。

网友I:
我会说,你花哪个,我都会一样的干。只能说尽量满足攻丝深度.除非检查有特殊说明,否则一天为了一个螺纹而耽误时间,时间长了老板会骂的.

网友J:
底部螺纹孔使用丝锥攻丝时容易断掉,螺纹孔使用丝锥即使过行程一点也不会断掉,因为离底部还有一定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底部螺纹孔使用丝锥攻丝时容易断掉,螺纹孔使用丝锥即使过行程一点也不会断掉,因为离底部还有一定的距离

容易断掉?我看其他的网友说好像是不太容易有效的行程距离的问题 对于加工来说也有问题啊 还有底部螺纹孔需要特质的丝锥 那您知道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底部螺纹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会说,你花哪个,我都会一样的干。只能说尽量满足攻丝深度.除非检查有特殊说明,否则一天为了一个螺纹而 ...

对的,。主要是是攻丝的有效深度的问题 克现在的问题是 施恩么情况下必须使用底部螺纹孔呢 也就是说 必须攻底部螺纹孔,并且为了这个孔买特制的丝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丝锥底孔深度不同,能选用通孔的优选通孔,不能选择通孔的优选锥角大的,减小加工难度。

谢谢前辈 您总能告诉我原理上的答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螺纹的常用加工工具是丝锥,丝锥的前端有个导向的部分(没有牙或是不完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留 ...

奥 谢啦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看零件的使用要求,一般都是底孔深一些,好攻丝,相对于一般性零件,如图第二个。
有些零件需要考虑螺 ...

知道了 我们有个加工件就是这样的 铝件的板厚是7  图纸要求不打穿 底孔深度6 有效螺纹距离是5  供应商说是不好做 但是也做出来了 推测可能就是 用的底部螺纹孔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容易断掉?我看其他的网友说好像是不太容易有效的行程距离的问题 对于加工来说也有问题啊 还有底部螺纹孔 ...

螺纹行程是指使用性能方面,我说的丝锥断掉是加工性能,建议设计时最好不要使用底部螺纹,加工麻烦,只要行程能达到设计要求,底孔还是留点距离比较好

网友K:
学到了,对于厚度小的工件才使用底部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螺纹行程是指使用性能方面,我说的丝锥断掉是加工性能,建议设计时最好不要使用底部螺纹,加工麻烦,只要 ...

我现在用的孔都是软件自动加上去的 剩下的就考研工人的实力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到了,对于厚度小的工件才使用底部螺纹孔

嗯呢  共同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孔都是软件自动加上去的 剩下的就考研工人的实力了 哈哈

把孔的模块改一下吧,都是给老板打工的,打工的何苦为难打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孔的模块改一下吧,都是给老板打工的,打工的何苦为难打工的

模块? 我用的是软件自带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 我用的是软件自带的啊

哦,那就没办法啦,工人自己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