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下同步带断裂原因

楼主(2017-01-13):
公司捻线设备同步带出现整齐断裂现象,查找资料显示原因可能为皮带操作不当、安装张紧力过低、带轮的直径过小和带轮里有异物等有关
小轮(主动轮)齿数15,外径23.75;大轮齿数60,外径95;中心距90;电机功率45瓦;同步带为梯形,节距5,节线390,模宽450,齿数78.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论坛里边不是有个卖这东西的老哥

网友A:
同步带断裂有多种因素  楼主公司在哪里

网友:
初步判断还是节距过大《5M》,小同步轮太小,造成转角太小,受到的扭力大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断裂有多种因素  楼主公司在哪里

山东济宁

网友:
负载太重了吧

网友:
小轮子太小

网友B:
4楼表达了情况,具体解释补充:大带轮那头包角太大,一旦线速度大时,镶入的齿出现未充分 而及时地脱出来,导致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表达了情况,具体解释补充:大带轮那头包角太大,一旦线速度大时,镶入的齿出现未充分 而及时地脱出来, ...

公司现有此同步带装置一万多个,不是所有都出现此种现象,每星期会出现5-10台,我们现在怀疑是同步带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 请加我QQ 3039670933 希望能帮助到您

网友(点评):
楼主公司做什么的,要用这么多同步带

网友(2017-02-1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没有注意到断的位置,是不是都是在同个位置

网友(2017-04-19):
同步轮或带的齿形有问题。大轮的包带还不到180度角。理论上应该包到300度角才合格。

网友:
节距5mm 的同步带,有T5,AT5,HTD5M,RPP5M,PGGT5M,S5M等各种齿形。不同齿形对应不同的同步轮外径。如果带与轮不匹配,导致的结果就是跳齿或断带。从楼主的图片上看,包带效果不好,应该是齿形不匹配。

网友C(2019-07-13):
我们公司刚刚有台设备也出现同步带断的现象,5模30,不是像你这么断,是斜的,我们同步带里待铁丝

网友:
楼主 您好  我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您方便的话加我个微信。我帮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刚刚有台设备也出现同步带断的现象,5模30,不是像你这么断,是斜的,我们同步带里待铁丝

后续你们公司需要同步带轮  同步带可以找我哦  带轮我是专业制造的,95%的业务量都是带轮加工制造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