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不能保存,怎么办?

楼主(2017-01-13):
autoCAD突然不能保存了,用的2008,然后换成2011版本还是不能保存,没反应,另存也不行。就死机了~~~

网友:
很简单,重启电脑

网友:
软件打架了,重装。

网友:
重建一个空模版,复制粘贴块试试看

网友:
电脑配置不行,或者是CAD安装有问题。

网友:
我用边多个版本,都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保存文件含某个符号所致?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详细描述下情况,或者截图。

如果是出现上面这个,输入FILEDIA回车,输入1回车,把FILEDIA变量值改回来就成对话框式了

网友:
有提示吗?是文件名称有非法字符吗?重启后也如此吗?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删除一个注册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7-11-25):
换个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