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库特征求助

楼主(2017-01-13):
  • 下面第一张图是建立的库特征,要的是:打通孔——拉伸实体(不合并实体)——打螺纹孔 三个特征;
  • 第二张图是这个库特征的应用图(看着还可以哈^_^),
  • 我的问题是:在应用这个库特征时能不能像打特征孔一样定位好几个点做出好几个这种库特征
  • PS:我试着用草图阵列,但是阵列实体会少第一个φ5.5的孔 ,阵列三个特征就会弹出:重建模型错误  只有合并特征才能被阵列。如果恰当,选择制作实体的阵列。就是第三张图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社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没必要,异型孔向导有自定义孔功能,自定义后使用收藏功能即可

网友:
你直径孔直接用特征拉伸出来不行么?需要用螺纹孔特征做吗?只最后一步用螺纹孔特征打通孔看看

楼主:
我画的这个库特征其实是下面这个东西,第一张图,不知道学名叫啥,是用来焊在钣金件上的,焊上就是第二张图的样子,我们喷了白漆。现在就是想以后画这个结构简单点,毕竟都是重复性的工作,不想浪费太多时间,社友们有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的这个库特征的孔好像不能打到多实体吧,你合并实体后再试

网友:
你这样用零件图直接画是错的,用装配体吧,这原本就是两个零件,你是做钣金件的吧,第一个图叫做压铆螺母,第二个是拉铆螺母。钣金件上可以用草图开好孔,直接画上去可能导致钣金展不开,建个压铆螺母的零件,装配上去。这样出清单时就有各个螺母的数量和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