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无法进行

楼主(2017-01-13):
请教大家一个事情,我的SolidWorks2015,一点击渲染就卡死,或者干脆没反应。预览渲染的窗口,每次都是闪出一个框,然后就没了。各位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的嘛?

网友:
很正常,显卡太差,内存太低,虚拟内存没设置

网友:
自带的photeview360吗?把参数调低点呢?

网友:
显卡和内存的问题,内存的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一点吧。我这办公电脑K620+8G,笔记本是940MX+16G,渲染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1.可能是电脑配置跟不上,可以调低它的显示效果试试。
2.你装的那个是非完整版,没有渲染这个模块的功能。很久之前我在学校用的就是这样,下载时比正常的破解版小了好多,你可以看一下安装包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