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圆柱销,弹性销

楼主(2017-01-13):
各位大神,小弟请教个问题。这边同事设计了一个连接结构,两块板连接,连接孔里插着弹性圆柱销,然后再插入高强度螺栓螺母拧紧。

在运用过程中,理论上圆柱销会受到剪力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螺栓拧紧的话,圆柱销的抗剪作用就多余了。
另外,同事还说圆柱销还有定位的作用,但是如果几个孔都用圆柱销定位,加工精度的要求会很高,而且容易装不上。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先行谢过

网友:
楼主最好是用一个图给描述一下。

网友:
几个孔用圆柱销定位?
一般不是一面两销就OK 了吗,圆柱销就是装配定位用的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xOTc0fDhiMTQ1ZWEyfDE3NTg2ODMwNzd8MHw%3D
?这样?
经典的卸荷设计啊...

网友:
4楼, 不错。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xOTc0fDhiMTQ1ZWEyfDE3NTg2ODMwNzd8MHw%3D
?这样?
经典的卸荷设计啊...

4楼一张图,把我要说的话全都代替了

网友:
一个结合面二个销,否则就是过定位

网友:
光用圆柱销没有螺栓拧紧两块板怎么保证压紧状态。一般一个面两个圆柱销就够了,多个的话就过定位了。如果一定要多个的话也可以一块板上打好孔,另一块板配打孔。

网友:
销是定位,螺栓螺母是连接紧固,一面俩销是正解,多了就是过定位。

网友:
确实销是定位用的,一个面两个销就够了,螺栓是起到一个两面板拧紧的一个作用力

网友B:
弹性圆柱销里再插入高强度螺栓,销充当了铰制螺栓的作用,受剪;螺栓承受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xOTc0fDJlZmJjZGJjfDE3NTg2ODMxODB8MHw%3D
?这样?
经典的卸荷设计啊...

这种载荷设计,最多也就用在2个孔上吧,大家不是都说一面两销嘛我们这个部件有8个孔的,如果真要出现了剪切载荷,2个弹性圆柱销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圆柱销只能用来定位。
这个部件的装配要求又不是那么高,螺栓能穿就可以了,是不是能把所有的弹性圆柱销取消掉?

网友(点评):
同事的结构不一定都对...但是需要你读懂里面道理和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圆柱销里再插入高强度螺栓,销充当了铰制螺栓的作用,受剪;螺栓承受拉力。

这种载荷设计,最多也就用在2个孔上吧,大家不是都说一面两销嘛我们这个部件有8个孔的,如果真要出现了剪切载荷,2个弹性圆柱销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圆柱销只能用来定位。
这个部件的装配要求又不是那么高,螺栓能穿就可以了,是不是能把所有的弹性圆柱销取消掉?

网友(点评):
还是要看装配要求和载荷性质,对装配位置要求不高,不需要定位销。如果以剪切载荷为主,载荷比较大,就需要铰制孔螺栓。

楼主:
铰制孔螺栓,一个面也只能用两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载荷设计,最多也就用在2个孔上吧,大家不是都说一面两销嘛我们这个部件有8个孔的,如果真要出现了剪 ...

注意思路是卸荷...现场施工配可以..配做不容易实现,换另一种卸荷方式...11111111.jpg
都不合适咋办,我也不知道我不知你具体工矿啊...

网友(2019-08-22):
学习了,请问下各位铰制孔螺栓使用是不是也需要一面两孔,多了也过定位吧

网友(2019-12-16):
没图啊,怎么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