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66去毛刺求助

楼主(2017-01-13):
各位大侠:
              目前我们公司的尼龙66零件在切开后毛刺较大,去除采用手工操作,效率低。现想问一下各位是否有好的去除毛刺的方法。

               切开后毛刺大。

             采用手工去除毛刺效率差!

网友:
1.把刀加热到100度左右在切;
2.把尼龙部件冷冻到0度以下在切,

网友(点评):
谢谢的你的建议。

网友:
可以从加工工艺上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大侠,能具体点吗? 我们现在使用的132齿的锯片切开。

网友(点评):
LZ应该详细说说你的工艺流程才是。

网友:
方案1:在加工工艺入手,参见2楼大神的介绍
方案2:直接上“冷冻去毛刺机”,自行百度即可

网友:
改变加工方法吧,后续去毛刺麻烦。

网友:
什么刀具切断能产生这么大的毛刺?改变一下工艺,建议从刀具上下手。
社区大神多,把工艺的照片,详细过程描述一下,大家来解决

网友(2018-02-24):
兄弟你这个毛边大概有多厚,尼龙66可以考虑冷冻修边啊(冷修高效,高品质,低成本,环保),我司可提供详细解决方案,可垂询15951968755 vx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