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屑的卷曲半径和什么有关?和切削参数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7-01-13):
   背景:带状屑(切屑像面条,不像弹簧)非常不利,有时缠绕成一团,有时缠绕在工件上,即容易划伤已加工表面,也容易伤人,还经常发生高速旋转的切屑打破刀刃现象,为此希望得到螺旋形切屑(切屑像小螺距细弹簧,螺距约3mm直径约5mm)。

   请教:车削时切屑的卷曲半径都和什么有关?和切削参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
车工全靠一把刀

网友:
进刀量大了吧,下次少进一点刀试试

网友A:
1、和车刀前角的弧度有关系,弧度越小,卷曲的直径越小。
2、吃刀量决定铁削的厚度,也决定断削的形状。在吃刀量比较大的情况下,粗车刀进给速度快,铁削以粒装发散,有时候也看工件的材质。
备注:楼主整的这个切削的相关问题太理论了,很多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而且特例非常多,现在中国的材料鱼龙混杂,同样的刀具,切削参数,转数,夹具,同样的工件,加工时有的工件断削很好,有的就缠削,无法解释,后来才发现是工件材料整体硬度不均造成的。
所以建议楼主,理论很重要,实际情况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车刀前角的弧度有关系,弧度越小,卷曲的直径越小。
2、吃刀量决定铁削的厚度,也决定断削的形状。在 ...

“后来才发现是工件材料整体硬度不均造成的”,说明切屑和材料硬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才发现是工件材料整体硬度不均造成的”,说明切屑和材料硬度有关,

对啊,影响切削的因素有很多啊

网友:
车削时切屑的卷曲半径都和刀具角度(前角特别),切削参数,冷却状况有关。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说说具体关系,如再能讲讲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举例:设定前角为0,刀尖处与被切削平面90度, 前角为正大于90度,切屑流畅R度就大 为负反之

网友:
影响卷屑的主要因素有刀具前角、主偏角、卷屑槽形状和尺寸、切削速度、走刀量、吃刀量;还有不同材料、不同热处理状态的卷屑情况也完全不同,楼主把这些情况都讲清楚。

网友(点评):
能否讲讲具体什么关系?

网友:
断屑槽的形状、角度,材料种类、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