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标配法兰板的孔过多大的销(更新配图)

楼主(2017-01-13):
如图,要有销子穿过那个塑料衬套的孔来止转
各位一般选怎样的销子
好像没什么标准,有些人直接说比孔小1mm...

网友:
这个还在讨论啊,NMRV减速箱的扭力臂嘛,减速箱是挂在轴上的,定位也在轴上,这个孔就是止转的,防止电机和空心轴一起转了。
单向旋转给个20丝间隙就差不多了,频繁正反转做个微小过盈也行。要真按定位原理这里应该是钢套+削边销。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点评):
昨天忘了。。

网友:
就选圆柱销。

网友(点评):
当然是圆柱销,我想知道多大,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用在这个论坛上问吧。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有没有准确的说法,公司里的经验毕竟是经验 你要知道,最好提供下出处 那个套是优力胶那样的塑料材料

网友:
这图是环形导轨上的那个减速电机?

网友(点评):
不是,就普通流水线上的

网友:
类似的。

网友(点评):
孔是40.5,然后穿40的销子? 40.5负公差? 装配线上的老师傅让我,销子比孔小1mm,我顿时三观毁掉。。

网友:
只要止转精度、强度允许,越小越好

网友(点评):
小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点评):
精度、强度允许

网友:
直接百度  扭力臂 或者 力矩臂 安装减速机

网友:
骑缝销?

网友(点评):
类似,但是不需要精度那么高,只要对电机止转,就算电机有少许转动,貌似也不影响 松点反而让电机不憋死。

网友:
孔的公差是多少?你的电机是一天启动一次还是频繁起停?看工况喽

网友(点评):
这个衬套我说了,是PU,优力胶之类的材料,还有公差可言吗?孔本身是软的

网友(点评):
你一天启动一次小1mm没问题,你频繁启动,紧配

网友:
名义尺寸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点评):
然后怎么给公差呢,厂家电机配过来的衬套是个优力胶类似的软塑料

网友:
你说的止转的意思是精确定位啊?还是说只是防止断电后的自由转动?
如果是软塑料又没有精度,本身就不能作为精确定位的考量了。
如果只是防止电机的自由转动,那随便插一根销子就可以了啊。

网友(点评):
减速机输出是一个孔,跟轴配(这里是有公差配合的),所以电机会绕着固定轴转,就+1个轴来限制旋转 可以说不是精确定位的,那再随便也有个度吧,怎么个随便法

网友:
顶丝或者键槽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着边了。。

网友A:
计算一下剪切应力

网友(点评):
不需要配合的吧,何来剪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剪切应力

定位就有剪切

网友:
看需求了

网友:
一般用塞打螺丝就够了

网友(点评):
等高螺丝的轴肩也是有紧密公差的,其实我的看法是,直接小0.5,自由公差就可以了 单边启动的话

网友(点评):
感觉刻意放大间隙没必要。。。

网友B:
看启动停止频率,我们用过5秒钟启动停止一次,直接公差配合h8

网友(点评):
需要正反转不?

网友(2019-01-01):
引用 网友B:
看启动停止频率,我们用过5秒钟启动停止一次,直接公差配合h8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