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闭式系统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7-01-13):
1、设备在零下30°左右使用,油液可采取哪些可靠的方式预热,需要防爆。
2、由于设备电器方面限制,散热器驱动方式除了电机之外能否考虑液压系统本身取一路油液驱动,执行原件怎么选择,这种方式是否可靠。
3、求大神赐正规的液压原理图及安装图一份,内容不限,主要想学习一下怎么画好图纸。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1、设备在零下30°左右使用,油液可采取哪些可靠的方式预热,需要防爆。
2、由于设备电器方面限制,散热器驱动方式除了电机之外能否考虑液压系统本身取一路油液驱动,执行原件怎么选择,这种方式是否可靠。
3、求大神赐正规的液压原理图及安装图一份,内容不限,主要想学习一下怎么画好图纸。

第一个问题:可以采用隔油电加热系统(没接触过可以研究下家用的电暖器——油汀,见下图)

第二个问题:风冷的话,可以用高速液压马达,如果叶片转速要求很高的话,可以尝试配个减速机(不过不推荐);如果可以用水冷的话,用换热器,开式(单指水冷部分)水冷效果还是很好的。
第三个问题:图纸一般都设计到保密的问题,我这有一个网上找到的原理图,你可以看看(原理图是开式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采用隔油电加热系统(没接触过可以研究下家用的电暖器——油汀,见下图)

第二个问题 ...

谢谢谢谢  我看看  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防爆的电加热器,直接插油箱。不晓得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网友:
直接电加热温控,本来就是隔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