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用钢板选用

楼主(2017-01-13):
公司需要设计制作一个锅炉(上图),底下主要是烧火。(主要是抗变形)

想用Q235的板材,但是不知道什么选  A  .B  .C  .D   .R !!! 求大神只招。

还有我们市场上常见的板是什么材料?用这种钢板制作行吗?

网友A:
GB/T 713-2008,锅炉压力容器用钢板

网友B:
自制锅炉建议选取Q235B、Q235C、Q245R这些板材都是专用锅炉、容器板材,只有上差,没有下差。都是按公斤卖的。
不要用Q235A板--就是普板,这种板材都是下差板,很少有国标的。按张或平方卖。
锅炉管选用20#--GB3087的无缝管。

网友C:
没有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锅炉能自制?

网友:
ABCD代表几种温度下的冲击功不同。
Q235A,Q235B,Q235C,Q235D代表不同等级,区别主要是冲击的温度有所不同而已。
A指40度以上,B在20度以上,C0度以上,D-20度以上,A到D所不同的,指的是它们性能中冲击温度的不同。
分别为235A级,是不做冲击;Q235B级,是20度常温冲击;Q235C级,是0度冲击;Q235D级,是-20度冲击。在不同的冲击温度,冲击的数值也有所不同。

元素含量: 等级A、B、C、D硫含量依次递减;A和B的磷含量相同,C的磷含量次之,D磷含量最少
化学成份:
Q235分A、B、C、D四级(GB/T 700-2006)

Q235A级含 C ≤0.22% Mn ≤1.4% Si ≤0.35% S ≤0.050 P ≤0.045

Q235B级含 C ≤0.20% Mn ≤1.4% Si ≤0.35% S ≤0.045 P ≤0.045

Q235C级含 C ≤0.17% Mn ≤1.4% Si ≤0.35% S ≤0.040 P ≤0.040

Q235D级含 C ≤0.17% Mn ≤1.4% Si ≤0.35% S ≤0.035 P ≤0.035

网友:
没资质最好不要自己搞,压力容器是要到安监备案的。

网友D:
要看温度压力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713-2008,锅炉压力容器用钢板

这个板价格太贵,我们自己自产自用!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锅炉建议选取Q235B、Q235C、Q245R这些板材都是专用锅炉、容器板材,只有上差,没有下差。都是按公斤卖 ...

就打算用这三者,就不知道价格相差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锅炉能自制?

我们是自产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温度压力多少

温度大概在1千度上下,压力几乎没有!因为是自然排放的。

网友(点评):
1千度?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无压热水锅炉——你还是查查国家的相关规定,关于设计、施工、使用的规定不然出事你到哪都会追到你。

网友(点评):
1千度指的是锅炉表面温度,也许还没达到!实际的内部蒸汽温度只达到300°(温度表数据)

网友(点评):
300已经超临界值啦

网友E:
怎么能用1000度,你自己做,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一般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就看直径大小了,里桶厚一些,外桶薄一些。里面烧的管子无缝钢管必须厚一些。建议还是直接买一个现成的吧,自己做的不节能,冒黑烟,现在专业做炉具的,比较省煤。任丘和高碑店那里很多,也便宜。

网友(点评):
这个是说大了是“犯法”地问题。这张图不是普通机械图。上面必须有一个“章”。就像医院处方一样必须有医生加盖的“章”。这个章是国家机关授予的,否则是非法行医。有关锅炉压力容器的图纸上面必须有类似有资质人

网友(点评):
资质的人加盖了“章”的才能投入生产。

网友(点评):
否则就是违法。判定LZ违法?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们工厂自己做的设备,准备添加!应该谈不上违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能用1000度,你自己做,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一般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就看直径大小了,里桶厚 ...

看来只能用Q235了

网友:
1千度指的是锅炉表面温度,也许还没达到!实际的内部蒸汽温度只达到300°(温度表数据)

这个真真切切的是锅炉啦,楼主小心啦!

网友F:
你讲的互相矛盾吧,没压力能产生300℃的蒸汽?请问你使用地点是地下几千米?

网友(点评):
如果是真的LZ在制作“炸弹”。帮忙者小心成同谋。

网友(点评):
就是,产生300℃的蒸汽如果饱和蒸汽的话,压力应该要10MPa了。

网友F:
你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个锅炉的图纸看一下就明白了,锅炉这东西现在都烂大街了。

网友:
都是大深

网友:
特种设备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个锅炉的图纸看一下就明白了,锅炉这东西现在都烂大街了。

普通蒸汽锅炉就是烂大街的了,就是楼上说的一个章卡着。

网友(2017-06-21):
自产自用,没有压力?可否理解成你们就是想找个烧火炉子顺便带供暖呢?

网友(2022-04-07):
这个图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F:
你讲的互相矛盾吧,没压力能产生300℃的蒸汽?请问你使用地点是地下几千米?

一针见血,常压怎么出300℃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