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下料自动化问题急急

楼主(2017-01-14):
下料需要钻头能整齐的放置料盒内,不能掉头

下料装置

下料装置

网友:
楼主简单说明一下你的设备啊,问题不说清,别人很难回答的

网友:
托盘板将钻头二头托住就可以了,托盘中间部位逼空,便于下滑流畅

网友(点评):
中间避空的话,钻头有可能掉在中间了。

网友(点评):
知道了也就不是问题了哈

网友:
LZ现在的设计思路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磨钻头的设备吗?

网友:
楼主的设计,还是处于不考虑“万一。。。的话会怎么样”的设计。

我这个是一根一根提升用的。不带绿色边边的,是固定的;带绿色边边的,是直上直下运动,把下面的棒料一根一根往上送。

这种机构,既然能稳稳当当地一根一根提升,那么,换个驱动方向,换个牙齿错位方式,那当然可以一根一根往下送了。。。

剩下的,自己画机构草图慢慢玩吧。

网友(2017-06-21):
这种模式下料不会存在掉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