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装配体多连杆总碰到的麻烦

楼主(2017-01-14):
4连杆,菱形。
正常应该是口字形,结果不小心摆成了7字形,两两重叠了,而且难以解开。

请教SW大拿,这个怎么破?谢谢!

网友:
没图你说什么,我们听不懂,OK?

网友(点评):
正在画个示意图,在楼下

楼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鼠标拖一拖,还是可以解开,让4连杆不干涉;
复杂的情况,怎么点击部件,怎么拖拉都不能解开。

请教下,如何设置机构不干涉?谢谢。

网友:
配合

网友(点评):
以3楼为例,4孔同心配合和接触面配合就搞定了,还需要什么配合?谢谢

网友:
配合没有做好

网友(点评):
以3楼为例,4孔同心配合和接触面配合就搞定了,还需要什么配合?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配合后是有死点的。

网友(点评):
所言极是,连杆无论是画图还是实际运行,死点都是麻烦,必须考虑。

网友:
【模型】模式下:A、B两平面加一个高级配合——距离,根据你的实际工况,设置距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simulation】模式下:如果只模拟四连杆机构,给个全局接触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谢谢层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