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art功能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1-14):
如图所示,图中为一个ipart零件,当我变换一个零件的时候另一个也跟着变换,能不能只变化一个二另一个不跟着变呢。

网友A:
能不能只变化一个二另一个不跟着变呢?【就应当是这样的呀。但是您这个可能另说,您这个是iAssembl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只变化一个二另一个不跟着变呢?【就应当是这样的呀。但是您这个可能另说,您这个是iAssembly吧?】

  这是一个部件里面的ipart零件

网友B:
创建平面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部件里面的ipart零件

看来你不太熟悉Inventor,我说的iAssembly,也是一种装配模型(当然可能是一个部件)。
从您的截图看,也应当是iAssembly,一般的装配模型没有自己的“表格”。请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平面就可以,

可以干啥呢?

网友(点评):
这样作出的新模型,与上一步的实体不再关联了

网友:
这样作出的新模型,与上一步的实体不再关联了?【您了解楼主问的iPart是啥吗?】

网友(点评):
是吗?好像到处都有这种人物。可是,他为啥要说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