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盒子开口角度调节机构设计

楼主(2017-01-14):
1)张角0~30°;
2)动力源:电动;张开速度不限,低速。
3)负载:上盒负载100kg;
4)0°时机构要收纳在上下腔体内;这是主要难点,高度受限。可以适当放大高度。
一般的开窗开门机构是使用电动推杆,但是这里高度受限,市面上的电动推杆咨询过,基本高度都超过40mm了;

谢谢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参考:电动推杆的开窗器

楼主:
参考:齿条开窗器

楼主:
参考:链条式开窗器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怎么自锁的? 感觉从右边捅一下就完蛋了..

网友:
采用液压升降平台那样的剪刀叉结构呢?

网友(点评):
考虑过剪叉;安装空间有限,最小高度不到40,液压系统够呛(装两根细长氮气弹簧,这个可以);剪叉的连杆要求非常小巧才能行。另外承载100kg。

网友A:
这种结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点评):
用钢丝绳卷绕,肯定可以张开角度。但是不知道承载如何(要求100kg),总感在上下盒之间需要支撑,这样刚性比较好。另外,在闭合的时候,角度几乎=0,这差不多是一个死点了。

网友(点评):
配什么电机呢?

网友(点评):
要求自锁,电机最好自带减速机,例如行星。然后驱动蜗轮蜗杆?

网友(点评):
这种 马达可以参考卷扬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电机

可以加两个床上用的那种缸,钢丝绳施加一点初始力之后,气缸弹簧自行顶开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两个床上用的那种缸,钢丝绳施加一点初始力之后,气缸弹簧自行顶开盖板

这种是自动升降病床吧。他们空间宽裕,直接搞一个电动推杆就可以了。
这个图有氮气弹簧,看上去应该是手动的。

网友:
用电动缸推动契块不行吗?

网友(点评):
咨询过电推杆,没有这么小尺寸的。装不下。

网友(点评):
而且角度最大时,斜楔靠近转轴,力臂非常小。开口部位是悬空的。

楼主:
@Cavalier_Ricky 求教大侠!

楼主:
参考:手动调节卡盘

楼主:
@面壁深功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参照一下大巴车顶窗,也许有灵感

网友(点评):
水平推斜楔的话,最大角度的时候,斜楔靠近轴了,力臂超短,水平推力要非常大。

网友:
这么点地方,我想还得是轿车的千斤顶了吧。

完全压平时,仅靠丝杆的话,确实提升不起来。

但,压平状态下开始提升那一段,如果用大力扭簧,协助提起那么几度角度的话,剩下的,就跟提起轿车一样了吧。

请参考图中红色的。(刚随便下载的图片,随便画上去的

网友(点评):
为避开死点,只用半个菱形,这样增大关闭时角度。

网友(点评):
人字形千斤顶?

网友(点评):
嗯,电机和丝杆耦合,本图这种电机就要悬空了;人字形的话,电机就可以固定在下盒了。

网友(点评):
多开开二手老爷车,自己多修几次车,多去几趟汽配城,就知道啦!(^.^)

网友(点评):
大侠,不会修车,怎么破?

网友(点评):
老大,换轮胎总得会吧?换雨刮器呢?

楼主:
参考:卷绕千斤顶

网友(点评):
这货估计结构也达不到楼主要求

网友(点评):
卷绕千斤顶,楼主有相关资料或样本吗?链接我一个。

网友(点评):
论坛好几年前就发过这个东西的很高很高的楼哦

网友(点评):
和链条是一个原理

网友(点评):
买不到这种千斤顶啊 有资料发份不 578856675@qq.com

网友:
角度太小,可以利用的空间很有限,询询可以折叠或伸缩的电动支撑杆。

网友(点评):
关闭的时候,推杆几乎是水平的,这样就存在一个死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一下大巴车顶窗,也许有灵感

大巴车顶窗基本都是手动的,就是一个轴,没什么机构吧。

网友(点评):
把手推那近乎垂直的力,转换为水平推一个斜滑块机构

楼主:
@管理员 谢谢帮我处理图片!

网友:
这是能用的招都用上了。
我也说一个,上下杆间用皮囊连接,做好限位,充气,放气。

网友(点评):
没分了!呵呵,有气源就好了。层叠几个气囊,一个通气就是一个角度,有级调节了。

网友(点评):
链条式开窗器那个比较接近工况,不用的时候链条收纳不占高度,这个比较好!

网友(点评):
链条那个的确新颖,只是不知道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点评):
请看21楼

网友(点评):
链条内部应该就是电机。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704&highlight=%D6%E1%CF%F2%BF%C9%C9%EC%CB%F5%B5%C4%BB%FA%B9%B9%A3%AC%C8%AB%D0%C2%C9%E8%BC%C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0Nzk1NTA0.html

网友(点评):
@未来第一站 大侠请看!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找了还久的东西!

楼主:
参考 伸缩轴卷绕千斤顶

网友(点评):
PACO好像有国产,坛内有人在代理,的确是好东西,价格也是,,,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710

楼主:
@程一曦 想参照那个剪叉行走小车来顶升,使用同步带或者多排链,有何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一曦 想参照那个剪叉行走小车来顶升,使用同步带或者多排链,有何好的办法,请指教!

剪叉式升降一般多用油缸或气缸
轻载的话可以用链条或同步带  ,马达带动

网友:
40mm,啥都够呛啊

网友:
这个视频咋扒下来?

网友:
40mm,电动的估计都比较难,用气弹簧手动的可以达到。

网友:
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电机

自锁不一定要机械锁,电锁也可以!

网友(点评):
电动汽车上的雨刮电机已经比较小了,也大于40mm。

网友(点评):
有直径比较小巧的制动器么?

网友:
笔式电动推杆有很小的。胜在简单。

网友(点评):
负载100Kg,太小恐怕难以推动。

网友(点评):
多只并联??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补充一个 平行四边形机构吧,

网友:
4楼那东西是什么原理?没搞懂

网友:
此链条应该是特制的,只能朝一边弯曲

网友:
用液压的行不行            100KG的应该能推动     就是开合角度不知道够不够     40mm安装应该也够了

网友:
能不能考虑用滑块伸缩带动杆件支撑这样的结构。

网友:
又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大家意见先收藏,后面慢慢看

网友(2017-02-17):
收藏起来 慢慢看

网友(2017-06-20):
电动推杆加个连杆机构怎么样,空间够吧

网友:
有弹簧吧,不受力的情况下是开窗的,这个链条受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