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W免费标准件库,需要电机、轴承等标准件

楼主(2017-01-15):
各位老师大家好!哪位手头有比较全的标准件库,如电机、轴承等都全的更好。十分谢谢!

网友A:
做非标设计,标准件我全都是自己画
轴承没几个尺寸,用轴承手册,建一个零件,用方程式驱动,用时改一下参数就好。
电机,找个厂家的PDF样本,建一个零件,用方程式驱动,虽然画出来的丑一点,但是尺寸都是正确的啊~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用的多了能熟记标准件的尺寸,

网友:
迈迪工具集

网友(点评):
迈迪用的却是广泛。

网友:
正版的就找供应商,我们买的时候,送的库

网友B(2017-02-15):
引用 网友A:
做非标设计,标准件我全都是自己画
轴承没几个尺寸,用轴承手册,建一个零件,用方程式驱动,用时改一下参 ...

弱弱问一下,方程式怎么驱动哇,请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方程式怎么驱动哇,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