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1-15):
请教一下,如下图中,齿轮齿条模数为1,压力角20°,主动齿轮链接伺服电机,齿条上方为V型,上面用气缸压紧,齿条前方带动一个重物,现在使用中出现低速时齿条抖动的问题,这是齿轮齿条本身精度没达到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怎么能把齿条直接放到齿轮上呢,放完不够,上面还压上气缸,这样的啮合能好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把齿条直接放到齿轮上呢,放完不够,上面还压上气缸,这样的啮合能好得了么!

把齿面侧向或者向上么?

网友:
卡死了吧

网友:
抖动估计就是撞齿,检查下3个齿轮的啮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齿面侧向或者向上么?

齿条的重量由导向轮和导向轨道承受,驱动齿轮只负责传动,不要受多余的径向力。

网友:
1,低速爬行?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力的分解,有一个向上脱齿的垂直分力。它与气缸压力之间会产生互相的冲突,也就有了振动

网友:
重物是个啥,啥子运动?要是滑动得嘞?负载的性质也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传动,力的分解,有一个向上脱齿的垂直分力。它与气缸压力之间会产生互相的冲突,也就有了振动

那这个装置的抖动就不可避免了?

网友(点评):
气压调高会改善

网友:
3个齿轮跟齿条啮合,估计是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装置的抖动就不可避免了?

哦哦  有道理

网友:
学习到了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这个不就是冲压机械手的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