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铰链翻盖式密封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7-01-15):
现有一个筒式密封容器,拟采用铰链翻盖开启的方式,要求要做到气密,因为相当于是上下两处进行固定,这样的话盖子受到密封圈的压紧力之后可能会发生变形,使得压缩量不均匀,难以达到密封效果。请教论坛里的各位技术达人,在设计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1,这类结构影响密封效果的因素还是很多,结构刚度、铰链布置位置、密封形式,甚至装配质量,都会影响。
2,楼主可以找找关于舱盖密封的资料看看。

网友:
要求高时,可可以仿照压力容器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类结构影响密封效果的因素还是很多,结构刚度、铰链布置位置、密封形式,甚至装配质量,都会影响。
2 ...

谢谢楼主提醒,先参考下舱盖密封的结构!

网友(点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上下两处进行固定,难道就不能多布置一些麽?既然是铰链翻盖当然螺丝得方便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上下两处进行固定,难道就不能多布置一些麽?既然是铰链翻盖当然螺丝得方便拆卸

因为功能上的限制,必须得采用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功能上的限制,必须得采用这样的结构。

那就增加盖子的厚度和接触面积,螺栓直径

网友:
铰链的地方做成可活动的。铰链的孔可以做成腰子孔,这样就可以密封了。

楼主:
通过优化盖子的刚度使密封圈压缩均匀,密封性得以解决,但还需继续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