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和顶针磨的区别?

楼主(2017-01-15):
1、为什么右侧扁方部位为顶针磨,左侧大圆外径无心磨?
2、无心磨和顶针磨的区别?
3、无心磨能保证同轴度0.04吗?

网友:
1、右侧扁方部位为顶针磨(应该是叫外圆磨或者停止磨),因为有台阶无法进行无心磨床的通磨,而没只得采用外圆磨或者停止磨。左侧大圆外径无心磨效率高,
2、无心磨和顶针磨的区别,设备不一,工艺、工装形式也就完全二样了。
3、无心磨缺点是无法提高同轴度,只能维持原有的精度状况。你这个0.04取决于上道工艺和外圆磨或者停止磨的精度。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楼上正解,无心磨也叫无心磨削,是磨削加工的一种。有导轮和磨削轮两个砂轮,导轮带动圆柱形工件在垫铁上转动,磨削轮对工件起磨削作用。
外圆磨,外圆磨削 主要在外圆磨床上进行,用以磨削轴类工件的外圆柱、外圆锥和轴肩端面。使用顶尖支撑。

网友A:
楼主不了解无心磨?视频看看加工过程不难理解。

网友:
轴类零件用顶尖加工精度好

网友:
我认为是没有中心孔。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右侧扁方部位为顶针磨,左侧大圆外径无心磨”,这样的话两处外圆不同轴度将有误差。

网友:
一般外圆无心磨效率高,无台阶,或者光轴件都是用无心磨会实在。右边有台阶,无法用无心磨。但一个件用两种磨削方式 ,难保证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了解无心磨?视频看看加工过程不难理解。

刚刚看了无心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