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刀架主轴正转时刀尖朝上,后置刀架主轴正转时刀尖则朝下。

楼主(2017-01-15):
前置刀架主轴正转时刀尖朝上,后置刀架主轴正转时刀尖则朝下。 这是什么意思?排屑怎么样是什么方向/

网友:
1,前置刀架的机床主轴的旋转方向是向你的位置旋转的,刀具刀尖要朝上才能切削,后置刀架的机床主轴和前置刀架主轴的旋转方向一致,需要切削时,刀尖一定要朝下
2,刀尖超上,排削就在上边,刀尖朝下,排削直接就掉下来,所以刀尖朝下排削性能会好点

网友:
楼上说得很明确了,
另外一点,后置刀架主轴正转时刀尖则朝下,这种切削工艺往往在细长轴、难加工材料、难加工螺纹中应用

网友:
本人最反对后置刀架用右手外圆车刀。

网友(点评):
这么用的人少吧。

网友:
这样用的,本锅到处都有,还自以为得了真传。

网友:
这是正常切削,不打刀尖的正确做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