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波跳汰机跳汰脉动曲线是怎样的

楼主(2017-01-15):
各位工程师,有做过锯齿波跳汰机的吗?请问下跳汰脉动曲线(速度时间曲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A:
1,这类设备多为凸轮驱动,隔膜机构,楼主说的脉动曲线应该和凸轮冲程,冲次有关。
2,楼主说的脉动曲线应该是指凸轮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类设备多为凸轮驱动,隔膜机构,楼主说的脉动曲线应该和凸轮冲程,冲次有关。
2,楼主说的脉动曲线应 ...

我现在就是想通过从动件(隔膜机构)的运动规律来反求凸轮轮廓曲线,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点评):
关于凸轮曲线设计这块,我并没有实际设计经验。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是做这类设备的,那我建议楼主从现有设备出发,这类设备也是很成熟的矿用设备,结构都很类似,先搞懂现有的。

网友B(2017-11-07):
就是上升慢,下降快,速度曲线像锯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升慢,下降快,速度曲线像锯齿一样

这个原理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升慢,下降快,速度曲线像锯齿一样

没拆开过,都是在里边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