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滑台不加销钉能保证精度吗?

楼主(2017-01-15):
看到淘宝上卖的直线滑台,滑块和面板上都没有销钉的,请问这样能保证精度吗?还有螺母座也是没加销钉的。

不加销钉又没有靠山,能保证不走位吗?

网友A:
1,楼主的关注我以前也考虑过,不光这类小的滑台,重载的线轨也是这样。
2,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遇到这类结构首先都会想到,这里的摩擦力足够满足驱动吗?会不会有滑动,错位,进而想到定位。
3,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探讨和询问过一些相关人员,得到的答复也不是特别让我满意。
4,为什么不用销钉,我的理解是,销钉最好只是用来定位的,剪切力都是由螺钉提供的摩擦力来抵消,销钉不适合用在纯剪切力的情况下,滑块设计的螺钉大小数量足够满足它所能适用的工况。

网友:
你图片的面板上有销钉孔哦

网友(点评):
那是螺丝孔

网友:
重型的直线导轨一般在床身上加工定位面然后用楔块夹紧的

网友(点评):
这里说的是侧面吧。

网友:
小的直线导轨用在受力不大的地方就不需要搞那么复杂了

网友:
取决于便用工况

网友:
有的也是有定位销孔的

网友:
我个人的一点意见
滑台平板和滑块在安装的时候是打表检测的,边调整边打表,测试好了之后锁紧螺母。
如果有销孔,就没有调整的余地了。即使打销孔,也是安装之后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关注我以前也考虑过,不光这类小的滑台,重载的线轨也是这样。
2,一般情况下设计人员遇到这类结 ...

你这个说法很靠谱
我还有点其他的见解:
光从LZ图片看,丝杆主要负责轴向的定位,滑轨负责(辅助)径向定位
然而丝杆螺母副之间的径向间隙,在预紧好时,也很小的,如果是事先加工好的销孔/靠边
都可能跟丝杆螺母副之间存在过定位,有可能导致丝杆变形?

所以我一般在气缸为驱动的情况下加滑轨的定位,滑轨把轴向、径向定位都包了
在有滚珠丝杆的时候,我就不用销孔/靠边

网友:
与你的工况有关。厂家会根据你的条件确定人家的结构形式。

网友:
销钉主要是定位吧,实在不行安装的时候打一下表就可以了

网友:
机床的刀台上就使用类似线轨,定位误差都在几微米,厂家会根据你的条件确定整个机构的精度等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