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误差为2A,对吗?

楼主(2017-01-15):
如图。对与不对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我理解这里的圆度误差2A没问题。
1,这里给出的图是有个假设条件频率,转速重合,我觉得要加上一个A单位的同轴度误差。
2,楼主认为圆度误差应该是为A吗?

网友B:
楼主认为圆度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楼主,圆度是形状公差

网友C:
对,尺寸都是按直径算,公差也是如此。不要看那复杂的解说,只看图就知道了,单边变形一个a,直径上就是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这里的圆度误差2A没问题。
1,这里给出的图是有个假设条件频率,转速重合,我觉得要加上一个A单位的 ...

是啊!圆度误差不是半径之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认为圆度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圆度误差不是半径之差吗?

网友(点评):
是的。是半径之差。但问题是什么半径之差,你能够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尺寸都是按直径算,公差也是如此。不要看那复杂的解说,只看图就知道了,单边变形一个a,直径上就是2a

圆度误差不是半径之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圆度误差不是半径之差吗?

是的。是半径之差。但问题是什么半径之差,你能够指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半径之差。但问题是什么半径之差,你能够指出来吗?

我也说不清

网友(点评):
你看的这本书上面没有关于圆度的说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说不清

你看的这本书上面没有关于圆度的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这本书上面没有关于圆度的说法吗?

圆度:是指工件的横截面接近理论圆的程度。测量工具为圆度仪。最大半径与最小半径之差为0时,圆度为0。

网友(点评):
那么现在请指明一下,最大半径和最小半径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度:是指工件的横截面接近理论圆的程度。测量工具为圆度仪。最大半径与最小半径之差为0时,圆度为0。

那么现在请指明一下,最大半径和最小半径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