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坐标

楼主(2017-01-16):
数控车,极坐标加工,C轴,怎样理解

网友:
端面铣方形,c轴转变为y轴,并与x轴插补运算,也就变成了x,y轴坐标系

网友:
复合车铣中心,应该是车完了铣个平面再钻孔,钻孔编程方式用极坐标方式。

网友:
极坐标(P,θ)P表示极径就是原点到坐标的长度 θ则表示这个点与+x的角度  然后主轴的C轴功能是   通过位置控制使主轴在不同角度上定位( P: L3 m# J. ~/ L8 p
那么就可以与极坐标联系到一起使用

网友:
这个一般用加工中心做吧,车床没这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