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装入部分标准件,如何在明细表显示总数?

楼主(2017-01-16):
现在在做生产线,一个设备上面就有很多螺丝,假如全部都装上螺丝的话,电脑就会变的很卡!有没有装入几颗螺丝,然后在明细表可以显示出所需螺丝的总数?

网友A:
人工数,然后手动修改明细表上的标准件数量。
打破这种关联,因为按关联来说,装配体有多少标准件,明细表就显示多少,这不是与实际装配一致吗。
楼主的弄虚作假操作,只能由人来完成。

网友B:
你把螺钉隐藏了就解决了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螺钉隐藏了就解决了卡的问题

一个一个装配起来,一个一个隐藏起来,那是很耽误时间的

网友C:
不用螺丝,用简单的一个圆柱代替,看是否会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装配起来,一个一个隐藏起来,那是很耽误时间的

别一个个装,用特征驱动的阵列
前提是零件上的底孔是用“异型孔向导”做出来的

网友:
特征驱动阵列,草图驱动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一个装配起来,一个一个隐藏起来,那是很耽误时间的

在模型树中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全部选择到螺钉,再一次性全部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工数,然后手动修改明细表上的标准件数量。
打破这种关联,因为按关联来说,装配体有多少标准件,明细表 ...

比如说一个子装配体里面有4颗M8X20的内六角螺钉,在总装配体里面有30个这样的子装配体,别的装配体里面也有这样规格的螺钉,这样还好人工统计么,会不会容易出错?之前有看到过有人出过解决办法的帖子,现在没有找到所以就拿出来问问。开始设置好出明细表自然统计出总数,那样不仅效率高而且还很准确!一台设备成千上万颗螺丝,人工归类统计数量,本来用十几分钟的事情,结果弄了半天还没有弄完,最后还担心有没有出错!想要找个高效的方法,怎么就变成弄虚作假了?!我真的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螺丝,用简单的一个圆柱代替,看是否会卡?

受你启发我想要用没有任何特征做出一个螺丝,然后配置出各种规格,那样应该会好一点,看看效果如何再做回复

网友(点评):
本身螺丝亦不必将螺纹建模,你是不是把螺纹都建模了,所以才显得占内存

楼主:
引用 楼主:
受你启发我想要用没有任何特征做出一个螺丝,然后配置出各种规格,那样应该会好一点,看看效果如何再做回 ...

没有,只是装饰螺纹线然后用excel做的设计表,其实电脑的配置还行CPUi7 内存16G  显卡1050 固态120G,主要是零件太多!有相同的子装配体也只是装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