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求助,管螺纹密封问题

楼主(2017-01-16):
    群里各位大侠们,我有一事不明请教
    我在以前设计一套水管管路时,采用的螺纹管件进行连接的,都是1“的,然后加了生料带、乐泰567螺纹胶,测试中200kp(2公斤)竟然渗水。是我们工人水平问题呢,还是管件螺纹不合格啊,不确定。
    现在我又要设计一种管路,还是水,压力到了10公斤!WORD天,我是不是改用法兰连接啊,不管用螺纹了,请问各位大侠,密封管螺纹正常连接能承受多大压力不泄露啊

网友:
管螺纹有很多种,你用的是那种管螺纹?

网友(点评):
55°锥管螺纹

网友(点评):
这么低的压力就漏水,应该是管螺纹不合格了。

网友:
可以用。

网友(点评):
那么为何我以前的2公斤就渗水呢?是不是螺纹不合格

网友(点评):
还有,暖气管道一般是多大压力,人家用麻皮都可以密封的很好,真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暖气管道使用压力也就2公斤左右。

网友:
我用过管螺纹,20MPA的压力就没有问题。

网友:
管螺纹没问题

网友:
管螺纹有问题,比这个更多压力都用过管螺纹连接也没见渗水

网友:
和螺纹加工质量、工人安装质量、使用工况都有关系,管道越粗越容易出问题,所以管粗的话还是尽量用法兰或卡箍容易些。

网友:
测量一下管螺纹的有效长度

网友:
我们2mpa都是g螺纹,不会渗水的

网友:
没做好。自来水管压力到少才有3-4Kg,生料带,这么普遍的工程都没问题,何况你还带密封胶

网友:
要是密封管螺纹就没问题。
估计是螺纹有问题。

网友:
要是设备,如果弯头多转接比较多,螺纹连接不好,要是前端有漏水得全拆掉!维修麻烦!可以用卡箍法兰,连接方便维修也方便!

网友:
10公斤压力可以用,没有问题。原来漏水,应该是螺纹加工精度有问题,个别现象。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也觉得是;螺纹质量问题,曾经用过2.5"的,竟然不圆,还是不锈钢的,老难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