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今天带我去看铣床。

楼主(2017-01-16):
   老板打算买台二手的铣床。
   这次去看的是x63w万能铣床。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这个床子走刀量调整,最慢的23.5,最快的是1180。比如我从23.5调到1180,只要扳一格就可以了。我感觉这样很不安全。不知道这床子的原本的设计就是这样。
  而我现在用的x6042,最慢调到最快走刀量,有个限位的,必须转一圈才能调到。
   另外,后面这台铣床要装个立洗头上去。  我作为操作者,如何能感觉出这床子的好坏。

网友:
x63是40年多前的一代,那时已经是先进了

网友:
这是高低速吧,高速应该不是加工时候用的,以前用过外圆磨床就是,一圈2毫米,高速档位一拉,一圈是200毫米!只在快速调整时候用。

网友A:
铣几条直线,或者铣个方,看看直线度如何,精度如何,反向间隙是多少,网上应该有铣床的验收指导吧,参考那上边的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几条直线,或者铣个方,看看直线度如何,精度如何,反向间隙是多少,网上应该有铣床的验收指导吧,参考那 ...

谢谢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