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擀饺子皮的请进

楼主(2017-01-16):
手擀皮和机器做的皮就是不一样。手擀皮有弹性、好吃。
我注意观察擀皮动作,发现其实有两种动作:一个是擀面杖压皮,一个是手抻拉皮。
但是我想,光是压,或者光是抻拉,做出来的应该还是差劲的饺子皮。(没试验过,猜测而已)
那么秘密应该就是在压和抻拉的结合里。
不知道对不对,有什么道理呢?

网友:
擀饺子皮应该没有拉的过程,就是滚压,多次滚压

网友(点评):
多次滚压,我同意,擀了有些年头了。

网友A:
并不是拉, 而是转圈 (就是不在一个方向压)

网友:
作为一个从3岁开始擀面皮的非专业吃货来说,其实秘诀就在擀面杖身上!
要想擀出有劲道的饺子皮,一定要用鼓型擀面杖,别问我原理,是我的师傅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楼主是想要改进擀饺子皮的机器吗?

网友B:
和面没关系?

网友:
饺子皮应该有几道工艺合成。从动作来看至少有:搅拌--挤压--擀展

网友:
个人感觉,就如钢材锻压一样,面多挤压几次,吃起来比较劲道。

网友:
手擀没有抻拉动作,是旋转加擀压。
机制的面团比手擀硬,面筋的纤维方向也与手擀不同,也做不到手擀中间厚,四周薄。

网友:
手擀动作如下:擀-面回弹-再擀-再回弹-再擀-面再回弹。。。。。。。N次后,面皮成。而机器擀面皮,没有面的多次回弹动作吧!!!!!
有的同志提出的旋转,那是在做薄饼时的动作,在做饺子皮的时候没有旋转动作!!!
你如果想改进擀面皮机,就要在原先面皮一次成型变为多次成型。

网友:
开个饺子馆

网友(点评):
先有技术基础,才能去开饺子馆。

网友:
饺子皮貌似不是边擀边抻,应该是边擀边压,多次擀压成型,而且应该多次旋转,旋转角度要平均,本人也是从业10年以上

楼主:
请问“擀”和“压”有什么区别?就是“滚上去压”。
至于我说的“抻”,其实就是旋转的时候。假设你左手搓擀面杖,右手转动饺子皮。当擀面杖向后滚离开饺子皮的时候,注意此时还没有完全离开,右手已经开始转动饺子皮,这时就有一个抻拉,但是这个时间很短,马上擀面杖就离开了饺子皮,皮随之转动一个角度停下,擀面杖再压上来……
对比一下大面饼,那个是用大型擀面杖做的,只有在完全拿开擀面杖的时候才转动角度,没有抻拉效果。显然饼的弹性不如饺子皮。

网友:
擀饺子皮的时候,不需要拉,那只是用手拖着方便旋转饺子皮,加快效率(这点可以早上去那种手工水饺铺看到),这样可以想得到是擀面杖对面坯进行整体的旋转压扁,那如果机器做的话,先压扁一个程度,方便后续擀压,然后一个滚桶(木质的?不是很清楚有没有硬性),对面饼进行旋转压扁(分两到三个距离段来下降,或者逐步下降?),或者再来就是面的问题?疑问还是很多啊

网友(2024-09-10):
引用 楼主:
请问“擀”和“压”有什么区别?就是“滚上去压”。
至于我说的“抻”,其实就是旋转的时候。假设你左手搓 ...

lz研究得如何了?

这个东西,似乎应该实践出真知,完全机械来模拟人工操持擀面杖,这个太不合理了。

试试滚轮反复碾压,搞搞双盲测试,试吃测试,应该能够做到接近手工面皮的口感。

网友C:
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践一下

北方社友,人均面食专家&世家,具有发言权!

网友D:
我记得有馄饨皮制作机,小时候看见过,面粉进去,人工加点水,搅拌,然后挤压然后跟纸一样折叠起来,拿把40米大砍刀切切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馄饨皮制作机,小时候看见过,面粉进去,人工加点水,搅拌,然后挤压然后跟纸一样折叠起来,拿把40 ...

馄饨皮,饺子皮,同一台机器可以做出来。某宝有售。

个人评价:馄饨皮没什么,饺子皮的话,口感不会好。

网友(点评):
馄饨皮是梯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馄饨皮,饺子皮,同一台机器可以做出来。某宝有售。

网友D:
这个馄饨皮外形就不正经

网友F:
核心就是中间厚一点呗,。感觉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馄饨皮,饺子皮,同一台机器可以做出来。某宝有售。

这种机器做出来的是死面,难吃!!!

楼主:
硬压出来的死面
难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核心就是中间厚一点呗,。感觉区别不大

大佬是北方人士吗?

不只是内厚外薄那么简单。

口感灵魂说,也不能说是玄学,怎么样筋道,煮不破,口感好,这玩意扎扎实实就是物理+化学。

1800多年的历史,这个擀饺子皮的四杖出皮的手法已经流传下来,那么必须是有内在逻辑的。

@魍者归来 有请化学大佬,北方人士,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压出来的死面
难吃!!!

饺子皮还真的有区分,有的吃死面,有的是发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做出来的是死面,难吃!!!

你醒好的面,丢进去,这个机器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馄饨皮外形就不正经

等你发几张正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拉, 而是转圈 (就是不在一个方向压)

擀的时候转圈,是为了擀一个碗状面皮出来,方便后续的人手用虎口包饺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佬是北方人士吗?

不只是内厚外薄那么简单。

问题可能出在面粉的种类、水温、面水比例等多个方面。
为了让饺子皮能从机器中脱模出来,牺牲了前面提到的几个方面,所以机器擀出来的饺子皮不好吃。(面粉的成本也是一方面)

四轴干不了六轴的精细活儿,所以偷摸改结构了。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核心就是中间厚一点呗,。感觉区别不大

大佬,这个时候聊起义话题,那不是作死?

聊聊吃喝话题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1074697-1-1.html 【学历史】1、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什么 这帖子太敏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问题可能出在面粉的种类、水温、面水比例等多个方面。
为了让饺子皮能从机器中脱模出来,牺牲了前面提到 ...

大佬,咱知道地大物博,各地饺子做法不一样。

大连这边的饺子皮是死面,还是发面,还是半发面?

个人理解:

死面:不发酵,开水烫了直接揉搓,擀面;
发面:高筋面粉加冷水搅拌,加酵母,揉一揉,放10min醒一醒,再揉一揉,醒一醒。表面要像水光肌一样。里面可能还会加入植物油,或者猪油;面团有明显的膨大,用手指按压会回弹;
半发面:加冷水,不加酵母,揉一揉,醒一醒。也可以加入少许植物油,猪油。膨大效果比发面差一点,或者不明显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可能出在面粉的种类、水温、面水比例等多个方面。
为了让饺子皮能从机器中脱模出来,牺牲了前面提到 ...

我说一个数据吧,抛砖引玉,欢迎指正。

面粉用中筋或者高筋,面水比例1斤面:4两水吧。

饺子皮脱模,那么模具必须做涂层。例如饺子机的压合轮,如下图所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佬,咱知道地大物博,各地饺子做法不一样。

大连这边的饺子皮是死面,还是发面,还是半发面?

蒸、煮、煎……做法不一样,材料也有区别。
蒸是烫面,煮是冷水……机器做的面皮厚,一般只适合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蒸、煮、煎……做法不一样,材料也有区别。
蒸是烫面,煮是冷水……机器做的面皮厚,一般只适合煮。

懂行啊。机器为了不煮破,所以针对性选择面粉以及工艺,做得又厚又硬。

大佬,煎饺的工艺怎么说?生饺直接煎和煮熟或者蒸熟了再煎,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蒸、煮、煎……做法不一样,材料也有区别。
蒸是烫面,煮是冷水……机器做的面皮厚,一般只适合煮。

@wugamp lz也聊聊,先搞对了材料,才能讨论工艺啊。

水饺:高筋面粉;
蒸饺:底筋或者中筋。

面食达人们,有没有不同意见?

网友:
@风剑波 北方大佬,现身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咱知道地大物博,各地饺子做法不一样。

大连这边的饺子皮是死面,还是发面,还是半发面?

@ytzhanggj007 大佬北方人士?lz的话题,咨询一下,吃货研究交流一下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和面没关系?

我觉得关系很大,及其和面和手工和面的区别很大。就我见过的来说,手工和面是一直折叠和揉循环,机器是用电机带动几个棒子一直搅,应该就是把面团里面的纤维拉断了,所以不怎么筋道。
我看过的几个饭馆都是这种类型的,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类型的和面机。

网友J:
机械基础研究基本都是集中于制造工业,而与日常食品生活接近的几乎都是空白。
这个饺子皮有相关研究,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械基础研究基本都是集中于制造工业,而与日常食品生活接近的几乎都是空白。
这个饺子皮有相关研究,很透 ...

也有特例。

例如大佬@脉脉010 家里是食品厂,记得好像是豆制品,豆腐?所以他有研究豆制品加工的自动化智能化。

应该来说,有需求就会深入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关系很大,及其和面和手工和面的区别很大。就我见过的来说,手工和面是一直折叠和揉循环,机器是用 ...

@蓝翔校长 校长应该是我大山东省人士吧,那必须是面食专家了。
我看到一些手工饺子店,都是这样的和面机,搅拌和面,还有用到压面机,然后醒面。

这种和面机,桨叶是连贯的圆管,没有将面团割断。

压面机。反复压多次。

虽然和面没加酵母,也有醒发过程。

掐剂子之后,就是擀面皮,包饺子了。

也有这种小型和面机。

校长,怎么看?

网友(点评):
网上有相关详细技术问题。发面醒面是常规操作,算不上技术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械基础研究基本都是集中于制造工业,而与日常食品生活接近的几乎都是空白。
这个饺子皮有相关研究,很透 ...

@蓝翔校长 说的不是发面醒面,他说的是筋道,他的意思是,工艺错误,破坏了筋道。

网友:
@起飞58 饺子爱好者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