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相隔7米多的大底座如何找水平高度一致

楼主(2017-01-16):
生产线装配,请问两个相隔7米多的大底座(2*2左右),但用什么仪器测量找水平高度一致

网友:
光电准直仪 ,搞过10米远还看得见。(不过要换个强光源)

网友A:
找一根小软管,灌上水,一端在这个座子处,一端在那个座子处,都把水位与座子基准面齐平了,就水平了

网友(点评):
大设备调试经验丰富啊。

网友(点评):
好方法,以前看别人盖房子下地基经常用这种方法找平。

网友:
论回复,我只服3楼

网友:
激光干涉仪

网友:
水平连通测量仪,两根软管灌水,相互连通在一起,能测量水平高度差。

网友:
精度要求不同,家私不同。看你安装啥东西,要求啥子精度。

网友:
用管子灌水测量,成本低,但操作麻烦。可以借一个红外线水平仪,操作很方便。

网友:
激光测量仪咯,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小软管,灌上水,一端在这个座子处,一端在那个座子处,都把水位与座子基准面齐平了,就水平了

利用重力原理。

网友(点评):
是连通器原理

网友:
两台设备调水平精度要求高的,需要使用激光干涉仪,微米级的

网友(2017-10-27):
经纬仪也可以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