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极坐标加工C轴,怎样理解

楼主(2017-01-16):
数控车床,极坐标加工C轴,怎样理解

楼主:
极坐标加工,铣方形,铣刀大小有讲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极坐标加工,铣方形,铣刀大小有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和加工中心是一样的,也使用g41,g42,进行补偿,或者直接把铣刀直径算里去

网友:
主轴回转是数控的

网友A:
g17平面是xy平面,y轴就是c轴转化的,xy平面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的,编程的时候在这个坐标系内编就可

网友(点评):
简易数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17平面是xy平面,y轴就是c轴转化的,xy平面可以建立一个坐标系的,编程的时候在这个坐标系内编就可

能给个编程实例吗?
主轴是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个编程实例吗?
主轴是伺服电机

g0z1x1;m17;
g11;
g17;
g41;
g94g1z-1f100;
g0x0y0;
g1x10;
g1y10;
g1x-10;
g1y-10;
g1x10;
g1y0;
g1x0;
g40;
m10;
m18;
g18;
机床系统不同,辅助代码和刀具补偿会有不同,以使用系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