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方程是什么

楼主(2017-01-16):
如图,左边是渐开线,右边是什么曲线?已经知道右边的不是螺旋线?曲线方程是什么

网友:
斐波那契螺旋线

楼主:
和阿基米德螺旋线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阿基米德螺旋线有区别吗

楼主:
有没有曲线方程

网友:
斐波那契螺旋线,以斐波那契数为边的正方形拼成的长方形,然后在正方形里面画一个90度的扇形,连起来的弧线就是斐波那契螺旋线。鹦鹉螺身上也包含斐波那契螺旋线。

这个形象!

网友(点评):
用文字来说,就是斐波那契数列由0和1开始,之后的斐波那契数就由之前的两数相加。首几个斐波那契数是:0,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4181,6765,10946,…

楼主:
哪位大侠有详细一点的资料?

网友(点评):
http://www.docin.com/p-1833425965.html。这个帖子里的资料比较详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tFKUE7CQcuLyWsIBSa45RBhP__c1VIhfnsH6WFytlcU4BjTHkyCRlVEqBnf3L9zQCuO_tOjPFdiI0P32wcwsmPAHTsQJr83NSYEsnh6YsS
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这个是UG里面的表达式方程

网友:
这个斐波那契螺旋线一般应用在哪些方面?找到帖子了http://www.docin.com/p-1833425965.html

楼主:
能确定就是这种曲线?

网友(2017-05-26):
风机蜗壳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