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同步轮的知识

楼主(2017-01-16):
请问下,在同步轮中,同一齿形条件下,标准件跟非标准件的带宽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例如标准件的HTD5M 带宽有9mm,15mm,25mm. 那是不是说不管是不是标准件,5M同步轮就只有这三种带宽规格?还是带宽也是随客户任意需求的尺寸?可以使8mm,14mm,26mm等?提前感谢了

网友A:
您好  皮带宽度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确定,你所说说的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皮带宽度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确定,你所说说的是标准件。

好的,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楼主是公司在哪里?

网友:
不是非常特别的要求,一般都买标准宽度。成本低,好买,坏了好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真的非常感谢

在成都

网友:
如今同步带,由你高兴,要多宽市场门店给你割多宽

网友:
标准的和不标准的价格相差不大的,最终看你需要的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