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升级完系统后solidwoks突然保存不了了

楼主(2017-01-16):
上午win10自动升级了系统,下午的装配体怎么都保存不了,另存为为0kb的文件,打包也提示错误,图分别为刚打开和打包时提示的错误

网友A:
很简单,太早的solidworks版本与win10不兼容,重装吧,换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太早的solidworks版本与win10不兼容,重装吧,换版本吧

可是就是之前win10用的好好的,而且是solidworks2015SP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太早的solidworks版本与win10不兼容,重装吧,换版本吧

刚又重装了一次,还是不行呀

网友:
然后重新允许破解程序

楼主:
是不是文件的问题呀?我在别的电脑上也是保存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文件的问题呀?我在别的电脑上也是保存不了:;(∩﹏`∩);:

换个文件或者重新建个模型试试?

网友:
本人是做完系统,安装好常用软件,做系统备份防范万一。

楼主:
我最后发现是我插入的一个模型有问题,把它删了之后就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