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汽车抛光机怎么确定其参数

楼主(2017-01-16):
各位大侠,大四毕业小菜鸟在此求助!
  临近毕业,指导老师给了一个题目,就是设计汽车漆面抛光机。刚拿到题目还觉得挺简单的,因为不用设计电机,直接设计传动机构就行。像齿轮,轴的设计方法和校核方法翻翻图书馆的机械设计手册就成。
  但汽车抛光机抛光汽车表面的时候,那个抛光盘,旋转的主轴受到多少力不知道怎么确定?像切割机切割时,可以根据切割的材料去算那个受到的力。因为一开始就算不出那个旋转主轴受到的转矩,往下的传动系统就不知道怎么算?
  我现在不清楚是先确定电机功率后再去选那个主轴受到的转矩,还是根据主轴受到的转矩再去算需要什么类型的电机?
  问题这么描述不知道各位大侠看不看得懂,请求帮忙呀

网友:
1,抛光盘大了需要的驱动功率就,大,反过来你要想用小功率电机那势必抛光盘就会小些。
2,正常都是由需要工况来决定电机选择。
3,手动漆面抛光机很成熟的产品,参数也很多,楼主可以先参考相关参数设计。

网友A:
小兄弟想简单了。很复杂呀

网友:
我们用的手持式抛光机,盘面直径200mm。供参考。

网友B:
没有接触过汽车抛光机,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想可以这样算?盘面直径先确定,转速先确定,抛光就是一个摩擦的过程,阻力就是抛光盘和抛光对象直接的摩擦阻力,这个可以算出来的,然后还是有一些就是内部的小摩擦力,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触过汽车抛光机,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想可以这样算?盘面直径先确定,转速先确定,抛光 ...

听起来是一个思路,先确定装盘直径和转速,包括抛光盘的所用的材料,应该就可以确定摩擦力,再算出转矩。
恩,我到时试试这个做法。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兄弟想简单了。很复杂呀

应该不是很复杂吧?我学校就是一个普通二本,老师应该不会拿一些太过难得题目给我们设计的。
那能告诉我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么,有可能是我想得太过简单了

网友:
你可以多想想呀,比如效率比如寿命比如智能比如适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