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D铰刀做负前角的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7-01-17):
大家好:

  某公司制造的所有的PCD铰刀的前刀面是高于中心的,也就是刀具带负前角,请问这样设计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出入刀具行业,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车刀的安装时刀心要高点的道理是一样的,切削性能好,刀心低点的话,刀具磨损严重,加工不了几个活。(以上是实际工作经验)

网友(点评):
绞刀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车刀的安装时刀心要高点的道理是一样的,切削性能好,刀心低点的话,刀具磨损严重,加工不了几 ...

好的,谢谢!我个人认为高中心的刀具刃口的受力比低中心时的受力小!

网友B:
跟车刀情况不同,铰刀负前角是为了改善刀具的径向力,能使切削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车刀情况不同,铰刀负前角是为了改善刀具的径向力,能使切削稳定

谢谢!和我的理解差不多!

网友:
对孔壁能有适当的挤压,可以增加各刀刃的受力平衡,减少孔径的扩张、不圆度 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个人认为高中心的刀具刃口的受力比低中心时的受力小!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C:
PCD刀具的刀刃需要钝化处理,当铰刀前刀面高于中心时,切削刃形成负前角,相当于对刀刃进行了前刀面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D刀具的刀刃需要钝化处理,当铰刀前刀面高于中心时,切削刃形成负前角,相当于对刀刃进行了前刀面钝化处 ...

请问对前刀面钝化处理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D:
真如所说,那就是为了刀刃不啃刀和表面微挤压获得较好的表面质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对前刀面钝化处理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就PCD铰刀而言在后角一定时,加大了切削刃的楔角,增加了刃口强度,同时改善了散热条件,从而提高铰刀耐用度。但会增加切削力。另外前刀面高心,切削刃形成轴向刃倾角,可以改善切削性能。

楼主:
求助:硬质合金在高压下会与水发生huaxuefa

引用 网友C:
就PCD铰刀而言在后角一定时,加大了切削刃的楔角,增加了刃口强度,同时改善了散热条件,从而提高铰刀耐 ...

谢谢!

网友(2018-03-14):
引用 网友D:
真如所说,那就是为了刀刃不啃刀和表面微挤压获得较好的表面质量

言之有理

网友(2019-03-28):
老帖新看颇有收获

网友E(2021-04-28):
精磨负前角和磨0度哪个好

网友(2021-07-30):
看老贴,涨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磨负前角和磨0度哪个好

看什么材质的,一般是负前角好些!